电工电气
初选PLC的电工看进来

楼主(2006-04-04):
我发现,很多电工在初学PLC编程时,喜欢用画电气图的方法来编程,大量使用常开、常闭触点,一大堆串、并联触点集合在一起,很难读懂,修改起来很麻烦。即使是自己编的程序,稍隔一段时间,自己也得花力气来读懂它。为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大家在编程前,首先排出使PLC每个输出点ON与OFF的所有条件,然后大量使用SET(置位)和RST(复位)这两个指令并结合上升沿或下降沿来编程。这样编出来的程序一目了然,很容易读懂。调试、修改起来也比较方便!

网友A:
我也是刚自学的PLC,刚入门的。就是看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按继电控制的方法来编程的。所以是一大堆的触点串并在一起组成的电路是复杂的。用SET;RST我们不是很熟悉。而且我们的思路也不能一下从继电控制中转变过来。楼上的人说的对。我们是要改变一下思路。说的不对请前辈指教。

网友B:
我一般只用到块!

网友C:
同意顶楼的看法,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D:
我还没具体编过呢。可以考虑楼主的建议

网友E:
编PLC的程序是很烦人,我在读书时只编过一个小程序,就搞得我头痛,还没编通

网友F:
我也刚在做PLC希望大家可以交个朋友
QQ:185035659

网友G:
支持此类传道授业解惑贴,谢谢乐此不彼前辈。

楼主:
吴刚:
谢谢,虽然年龄大了点,叫我“前辈”还真不好意思,不习惯!以后还是“网友”相称吧!

网友H:
是呀,我也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