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5-135U-PLC运行问题

楼主(2006-04-04):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套S5-135U-PLC,现在我能在线上传、下载程序,但是当我把运行开关打到运行位时却不能运行,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既然你可以在线下载,那么你可以用一下PLC的在线诊断功能看看的运行状态和错误提示啊,具体方法我也记不清了,如果你找不到在哪的话,再发贴告诉我,我去查资料.

网友B:
只能看看硬件及软件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C:
专业改造S5。交给我吧13401156565

网友D:
硬件或软件的问题,你可以咨询010-82562449-转12,网址www.instru-tech.com.cn 网络实名:进口仪器仪表维修

网友E:
把CPU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F:
复位行不行?不行的话按我的方法试试:PG/PC连PLC,ONLINE;TRANSFER FILE-->PLC(必要时先删除原来CPU中的程序);PLC CONTROLL-->START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