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可以找到小管径的调节阀

楼主(2006-04-04):
各位好:

我急需十几只电磁调节阀,流量300-500ML,压力:3公斤;6MM的管径

多谢;

网友A:
6mm的阀只有找国外的公司,一般在加药系统中才用这么小的阀门,请问您在哪里用,可以改为电磁式计量泵控制流量,可省去流量计和阀门!

网友B:
到“七星华创”网站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