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欧姆龙存储卡

楼主(2006-04-04):
各位大侠,小弟刚接触欧姆龙PLC,请问怎样删除存储卡中的内容.小弟用的是C200HW-ME08K
谢谢了!

网友A:
用手编器或电脑都可以;
但必须将ME08K装在CPU上;

楼主:
再具体说说,因为我在编程手册上没有找到删除方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