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

楼主(2006-04-04):
请问2.5平方的铜线最大可通过多少A的电流?

网友A:
按20A选就没事,估算的,要精确的数据查手册

网友B:
要看你用什么样的线了?多股还是单股?是电缆还其他的?一般安全载流是15A-20A

网友C:
朋友你应该再讲得清楚点才好

网友D:
请说一下应用场合?是不是家用?

网友E:
它的单芯允许载流量在18A左右,但受敷设方式、同时受敷设的数量、环境温度等影响,实际选用时需要调整。

网友F(2008-07-25):
一般是20安左右吧!

网友G:
20A20A20A20A20A20A20A20A20A20A20A20A

网友H:
一般是20安左右吧.

网友I:
一般是20安左右!!!!!!!!!!!!

网友J:
标准的线才能带20A,一般的带不了这么多的.还要看距离.

网友K:
            我觉得最好富裕点,安装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最好富裕点,安装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M:
一般是20安左右.,

网友N:
2.5平方铜芯线参考截流量34A,安全截流量明装28A,护套线23A,软线2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