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漏保跳闸的问题

楼主(2006-04-04):
有一起重机,主起升两台75KW电机,采用串电阻调速,下降回零时为防止溜钩设计有反接制动过程,电源有一400安漏电保护器,可是经常跳闸,怎么量绝缘都没问题,现场启动时压降略大, 但能维持正常运行,不知 是否是电流过大所致?

网友A:
400A的漏电保护器?起重设备上不要求 装漏电开关吧,换一个同容量的空气开关就行了,不然只能是害自己。

网友B:
同意以上说法!

楼主:
是的,起重机上的开关是空开, 但起重机是工程上用的。起重机电源线是从一400安的漏保下引过来的,工程上要求三级配电两级保护,不然不让使用,这样一来现场电工就说我们的起重机有问题,才导致漏保跳闸,可我把主电路,控制电路,以及电阻器线路等所有的都查了,没有一点问题,我怀疑是他们供电系统的问题,但也不知道问题具体出在哪儿。

网友C:
反接制动电流太大,没有抱闸吗?起重机应该用空开.

网友D:
漏保是什么牌的.漏保不好也会无故跳闸的.

楼主:
我也考虑是反接时电流太大所致,因为据操作工说跳闸总是出现在下降回零时候,也就是反接过程中。但我对漏保不太熟悉,不知400安漏保在电流达到什么状态时才会这样跳闸。请指教。

网友E:
 长知识了

网友F:
先更正“把漏电换成空开”的说法,是错误的!原来叫空开现在叫塑壳断路器,它包括带漏电和不带的两种。
  塑壳漏电断路器400A的,其漏电额定值为300MA,
楼主说的“不知400安漏保在电流达到什么状态时才会这样跳闸”。其实很简单,就是过流或线路有漏电的情况下调闸的!

网友F:
再有,断路器跳闸,也要区分是由于漏电跳闸还是过流等引起的

网友G(2009-05-11):
合上闸漏保就跳,紧接着在把漏保推上就没事了,我问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谢谢,还有家里的灯管在关闭的情况下总是一闪一闪的,我把零线和火线调换了一下还是不行,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