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如何查找某一个GROUP下面的所有TAG。

楼主(2006-04-04):
请教各位大虾:在INTOUCH中,怎样查找某一个GROUP下面的所有TAG(有没有特定函数来查找),并在INTOUCH中怎样显示所有符合条件的TAG?感谢!

楼主:
有人吗?有哪位好心的DX帮帮我,紧急啊!!!非常感谢!
jacol2009@163.com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上面jacol问的这个问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1.用过滤器查找。可带通配符。
2.外建INTOUCH的TAG数据库,自写程序查找.

网友A:
deng_lp大虾,你好,我是要在Intouch内部所有TAG中查找某一个Group下面所包含的所有TAG,并且在Intouch中显示所查找的结果。
你说的:用过滤器查找,可带通配符。我不是很理解,实在不好意思,我是Intouch新手,麻烦你将详细点的步骤发给我好吗?我的地址是lovehe999@126.com 忠心感谢!等待你的回复!

楼主:
请教上面各位大虾,怎样使用“过滤器”?有没有详细的例子可供参考。非常感谢!我的E-MAIL:jacol2009@163.com.等待各位大虾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