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驱动电路怎么测

楼主(2006-04-04):
小弟有一台富士G9 22KW 模块坏了。已换掉,但听论坛人说模块坏,一般驱动电路也有问题,所以不敢上电试机。那位大哥告诉小弟驱动电路怎么测验好坏。

网友A:
一般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元件烧焦了的.用万用表测量电路板电源和地之间的阻值,通常电路板的阻值都在70-80欧以上,若阻值太小,才几个或十几个欧姆,说明电路板上有元器件被击穿或部分击穿,就必须采取措施将被击穿的元器件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