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报警GF

楼主(2006-04-04):
各位大虾三菱A540一启动报警E。GF对地短路,一般是哪坏了。

网友A:
驱动部分,逆变模块,电流互感器都有可能.

网友B:
排除电机原因则检查电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C:
先检查电机的绝缘是否良好,再将电机线去掉启动如果正常,可能就是变频器的检测有问题.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D(2009-02-23):
我是三菱S520,也是一启动就出现E.GF故障,把负载卸掉,还是那样,是不是意味着变频器坏了,还是哪里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