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请教一个fanuc个的问题

楼主(2006-04-04):
我想请教诸位关于fanuc伺服电机内置编码器输出型号是何种信号?能否用示波器检测出?伺服电机型号如下:
1、a3 A06B-0853-B200
2、a3/3000 A06B-0123-B077

网友A:
当然是脉冲信号A,B,Z

网友B:
fanuc的编码器比较麻烦,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通用的编码器,除了A,B,Z,还有一些标志位信号,那是老的信号,最早期的0系统。
后来0c系统后改用了串行通讯,,A,B,Z在脉冲串里面了。
包括fanuc的伺服指令,也是密码,绝不会公开。

楼主:
哦,明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