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电脑玻壳显示器显示不清楚怎么办

楼主(2006-04-04):
我一电脑玻壳显示器显示不清楚(显卡没问题),拿去修电脑处修好了,我看了看显示器内电路板,没有更换元件的迹象,问维修的师傅调整了那些可调元件,他说不告诉你,是行内的规矩。
很想问一问论坛内高手,怎么使显示不清楚(调整亮度、对比度等按钮均不行)的显示屏显示清楚?有何高招???
我的显示器用了五年半。开机20——30分钟内还勉强能看清4号字,之后突然一亮,就看不清了。

网友A:
可能调节的是聚焦电压

网友B:
调节行输出的聚焦电位器改变聚焦电压

网友C:
更换显像管的管座也有可能.个人认为.

网友D:
可能更换了显像管的管座,你调一下行输出的聚焦电位器。

楼主:
请问"智多星"及回帖的诸位仁兄:行输出的聚焦电位器的大体位置?
再次谢谢回帖的诸位仁兄!
调侃一下:文卿背着书包走在寒冷、结满冰凌的山路上,去聚义厅采访智多星--吴用先生,助手--五十一学艺紧随其后。。。

网友B:
(因为内部有高压电请确认高压放电后操作!!!)打开显示器后盖,找到荧屏上方有一条粗线连接到电路板上一个茶杯粗的元件,在元件的侧面有两个旋钮,上是调节亮度,下是调节聚焦的。

网友E:
此乃高压包是也,电压很高,26KV,但调聚焦又必须开机带电时才好调,量力而行,自己保重,注意安全!!!

楼主:
文卿、亦云人云:非常感谢二位仁兄的指教!
(因为内部有高压电请确认高压放电后操作!!!)、“量力而行,自己保重,注意安全!!!”的嘱咐让我感动!!!
工控网的这种求、教;讨论氛围实在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