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540-15K面板无显示电流

楼主(2006-04-04):
变频器带载运行正常,无报警,就是用面板看显示电流为零(主板是好的)

网友A:
电流检测故障,如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对,李工说的对

网友C:
可能你带的负载小了一点,把负载增加一点试试。

网友D:
三菱变频器负载电流小于额定的5%就不显示了.
杭州信达1306475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