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请教

楼主(2006-04-04):
谢谢大家 请问现场总线和以太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 刚接触 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两个好像没什么关系呢。
现场总线是主机与其它下位机、从机、现场智能仪表,二次仪表等之间能进行通信用的,有其相关的协议。不同的总线有不同的协议。
以太网一般用于远程通讯。
具体的只能查相关的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