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I/O SERVER 7.5不能和INTOUCH8 9兼容吗?

楼主(2006-04-04):
安装了INTOUCH8或者9后再安装MODBUS I/O SERVER 7.5提示COMMON FILES不同不能安装,看了下INTOUCH7系列和8、9的COMMON FILES已经不是同一目录了,所以I/O SERVER不能安装,这样说来INTOUCH要读取标准MODBUS协议只能最高安装7.11了,8、9里面带的DASMBSerial根本不能读取标准MODBUS协议的智能装置,难道WONDERWARE软件升级越升功能越弱?谁知道吗请赐教。

网友A:
基本同样的问题
InTouch 9.5 + MODBUS I/O SERVER 7.6(MBenet) + Win XP SP2
安装IOServer总不能成功。
改用更高版本的IOSerevr 8.1 成功。

楼主:
请问这位老兄哪里有MODBUS IOSerevr 8.1下载啊,能提供下吗谢谢了
hxsale@163.com

网友A:
下面引用由赛勒在 2006-4-5 14:00: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这位老兄哪里有MODBUS IOSerevr 8.1下载啊,能提供下吗谢谢了
hxsale@163.com
--------------------------------------------------------------------------------------------
LZ好像用的是 MODBUS Serial,我能找到的最新版本是 7507;
8.1是Modbus Enet

楼主:
问题解决了,如果要用MODBUS I/O SERVER 7.5,必须先安装它然后再安装INTOUCH9,另外INTOUCH9的I/O里面带的DASMBSerial1.0是不能读取标准MODBUS装置的,必须用INTOUCH9.5里面带的DASMBSerial2.0才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