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问题

楼主(2006-04-04):
请问压力变送器中表压测量和密封表压测量之间有什么区别,是否就是量程上的区别???

楼主:
在选型上,这二者该如何选择?

网友A:
不知道……,请高人指点把

网友B:
以环境压力作为零标准表示的压力称为表压,密封表压的传感器带有被腔。

楼主:
那二者的区别是不是就是使用量程上和误差上的区别?还有没有其他在应用上面的区别?

网友B:
参考压力为真空的传感器我们称为绝压传感器,为一个标准大气压的传感器我们称为密封表压传感器。

网友B:
表压测量是不做背腔密封的,这就是和绝压以及密封表压的区别。表压是随环境变化的,绝压和密封表压则不同了。

楼主:
呵呵,这个我知道哦,是不是密封表压和表压型都是用标准大气压为基准的?我的理解是,密封表压是以标准大气压为基准,表压是以现场大气压为基准的,所以在测量上,应该是表压相对来得精确些?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表压的零点基准实际就是周围的环境大气压。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你啊

网友B:
表压的零点基准实际就是周围的环境大气压,这点没错,不见得就是说它比其他两种更精确,测量基础原理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参比零点的不同。绝压一般适合于压力较小的场合,密封表压适合于环境压力波动大的场合。

楼主:
恩,实际选型还是要看实际的条件

网友B:
还有环境压力比较大的场合都要用带背腔密封的。

网友A:
受教了,高手,Pf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