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触摸查询一体机

楼主(2006-04-04):
电阻式触摸屏——模拟式
应用范围:
        液晶显示模块,个人数字助理,个人计算机,家用电器,移动电话,掌上电脑,掌上仪器,工业计算机,POS系统,公共信息站,电子书,汽车导航系统,信息终端设备,手写板,游戏机,工业一起医疗设备,PC电脑键盘等等。
产品性能:
电路等级    5VDC,35mA
表面硬度    3H
透光度    >85%
敲击寿命    >35000000次(任意一点)
笔画寿命    >5000000次
触电抖动时间    <5ms
操作温度    -10摄氏度到+60摄氏度
储存温度    -26摄氏度到+85摄氏度
分辨率    4096×4096
线性    <1% (特殊需求可<0.9%)
玻璃厚度    0.7mm .  1.1mm.  2.0mm.  3.0mm.
操作压力    10g – 100g
玻璃种类    普通玻璃,化学强化玻璃。
抗环境特性    防水,防压 ,防油污,防辐射,防反光。
触摸方式    手触,笔触,任何介质不限。

触摸屏控制器
        控制卡支持RS232,USB,或PS/2连接端口与计算机进行数据的传送。它主要是用来让使用者在使用触控面板时能够发挥准确性,灵敏性及迅速响应的功能,而驱动程序同时拥有仿真鼠标的功能,并支持多种的操作系统,如Win3x,Win95,Win98,Win98,WinMe,WinNT4,Win2000,Winxp,WinCE,(2.12,3.0,4.1,4.2,NET),DOS,iMac,and Red Hat Linux.

四线标准屏尺寸
尺寸    外观尺寸mm    可视区尺寸mm    出线方向
2.8寸    70×55    57.8×45    短边
3.4寸    76.9×63.9    71.08×53.56    长边
3.5寸    84.3×64.3    73×55    短边
3.6寸    85.5×63.5    74.3×54.5    短边
5.2寸    118.53×93.2    108.6×82.2    短边
5.7寸    135×104.6    119.8×90.6    短边
6.4寸    145×115    134×102    长边
7.0寸    164.5×99.8    158×90.5    长边
7.4寸    171.5×127.4    148.9×112    短边
8.0寸    183×141    165.5×125.3    短边
8.4寸    199×119    188.7×106.8    短边
8.4寸    208×152    176×133    短边
9.4寸    234×174    211×158    短边
10.4寸    248×160    228×140    短边
10.4寸    234×178    216×163    短边
12.1寸    271×206    254×190    短边
14.1寸    311×254    293×233    短边
15.1寸    330×255    310×235    短边
15.1寸    337×263    310×234    短边
15.1寸    320×246    300×228    短边
17.1寸    366.5×295    341.5×275    短边
17.1寸    362.5×288    344×274 &

网友A:
   光洋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推出65000色TFT真彩触摸屏,本体带USB接口两个(A型口,B型口各一个),以太网接口,支持远程通讯,软件带有离机模拟功能,界面十分人性化,十分钟内轻松上手。
觚摸屏尺寸有5.6 、8 、10 、12 、 15寸,目前15寸是目前行业内最大的,65536色彩色是业内最高色。
Ethernet 10M/100M自适应口(RJ-45)×1   声音输入输出口各一个     CF卡插槽本体自带一个(可扩展另一个),
扩展I/O卡(本体可带模拟量输入/输出,或离散输入/输出) 实现简单显控一体。
冷阴极管(平均寿命:连续点灯50,000小时以上)
有它你可以:
1、普通的USB打印机电缆就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
2、直接用网线连接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可以通过串行口或以太网口与PLC通讯。
3、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可以先开发你的工程(软件免费提供),软件提供功能强大的离线模拟功能,软件组态界面十分人性化。是目前最易上手的触摸屏软件。
4、利用语音报警功能。工程设计更具特色,软件中支持了WAV格式的文件,所需要的语音只能用电脑的录音功能即可获得,也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WAV文件,工程模拟时可以听出效果。
如果您遇到以下情况是更需要这种触摸屏:
5、同样或类似的组态画面,但下位PLC属不同品牌,经常要做同样的工作开发两套或几套组态画面。
   本触摸屏采用变量表的方式,可以用EXCEL导入或导出,你只需要在表格中更改一次画面所对应的变量即可。如果将改好的导出备份,下次同样的工程只要导入,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更改。
6、在PLC中的元器件分配出现改动时,要到触摸屏组态画中找到对应的元件进行更改,比较烦琐,同样有上面的功能,同样只要在变量表中改一次即可。
7、由于产品经常出口,需要对应不同的语言,要为不同语言开发(或更改)相同的工程。
   本软件在同一幅画面时,可以同时设定9种语言(目前版本4种更新中),只要在工程某画面上设置语言切换,立即显示你所需要的语言界面。
还有一个更好的窍门就是如果你用的PLC软件有元件器分配表(变量表)功能,可以导出的画(CSV,或EXCEL支持的格式)只要通过简单操作,即可导入的C-more 软件中,进行批量的变量登记软件。同样,相反可以将画面中的变量导出,导入到你的软件中。
8、你很有可能做的工程画面一样,但由于不同的用户选择了不同的屏,以往你要重新做一个工程,我公司提供的无级放大功能,从5寸屏,到15寸屏,你相同的工程可以轻松缩放,只要在下载时按照提示点击确认新屏尺寸,就可以轻松搞定!
9、为和给企业主和工程师带来更大的价值和舒适的工作,配合我们所提出的“相信有了我们,您的工作会更轻松!”我们的触摸屏带有强大的以太网功能,在不需要第三方软件或平台的情况下,触摸屏本身可以提供FTP,WEB服务。只要将触摸屏直接接入到以太网内,您不需要到现场就可以能过PC或手持PDA对屏幕内的工程进行更改,上传和下载,浏览远程屏幕中的任一幅画面。
10、触摸屏自带了E-mail功能,你可以在屏幕上设置你的E-MAIL地址,当有你需要了解的信息时,触摸屏会自动给您发送E-MAIL,可让你随时随地了解到的信息。(当手机支持3G后,这一功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如无人职守的设备:街头自动售货机的应用)
11、如果你有大量的数据需要记录,我们本体提供大量的空间外,我们还提供了USB口,CF卡接口,你可以直接用USB存储器(U盘),CF进行容量的扩充,USB口同时支持USB设备的接入。
12、你的办公室和车间一般不会在一起,我们提供了USB存储器(U盘)CF卡可以直接上传你的新工程,不需要搬动你的个人PC,上传下载一键搞定,解决了拖接电缆的麻烦。
当然我们产品还有好多的优点……
如果感觉兴趣请到以下网址,中国网址:www.koyoele.com.cn
专题介绍网站:http://c-more.automationdirect.com/
请随时和我联系获取您想要的信息!
武汉办事处:027-87660756        13307183108    侯建

网友B(2006-06-06):
这是见过最牛的一个帖子....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