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为什么出现###,求助

楼主(2006-04-04):
各位大虾,由于小弟对触摸屏不了解,特来请教,最近我拿到一台TP270的触摸屏,上24V电后,屏幕的数字都是####,按钮按上去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没接PLC的缘故,请高手指点

楼主:
楼上的怎么不说话,奇怪

网友A:
查一下通讯,看是否通讯上了

网友B:
如果通讯不正常或组态错误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外部我没接任何东西,也没有东西可接,就拿来了个触摸屏,一般出现###正常吗?是先出现0,1S后就变成####了

网友C:
检查一下小数点前后的数据位。

网友D:
没有PLC,当然只会显示##号。另外如果没有和PLC通信上也仅显示##。这可能是因为你的数据用的PLC的地址。

网友E:
没接PLC的话肯定显示的是##,如果接上还这样的话就是通讯有问题了!

网友F:
显示位数装不下,把位数增加些

网友G:
当前值与实际op设定值的类型不同,无法正常显示。

网友H:
废话,不带PLC当然显示不了数字.

网友I:
没有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