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氯气流量计选型

楼主(2006-04-04):
    我公司使用的测量氯气的流量计是从德国进口——玻璃转子流量计,目前需要更换,但是原德国产品价格太高,现在向各位大虾求教,给小弟推荐一两款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具体参数如下:

       测量介质:氯气;
       测量范围:20kg/h;
       工作压力:2MPa;
       进出口管径:进口25mm,出口16mm;
       可调节;
    测量过程中有水沿着出口管进入流量计
    多谢各位大虾给小弟出出注意~!!!

网友A:
测量氯气应该算是个难题了,氯气化学性质特殊,腐蚀性比较大,还要看您是干氯气或是湿的??还有为什么要有水进入呢?

网友B:
水的流量大不大,干氯比较好测可以考虑横河的涡街
可以告诉我你是那里的公司吗,可以电邮我
j.l.winlong@hotmail.com

网友C:
好象氯氣的腐蝕性確實沒什麽好辦法的,但德國玻璃轉子流量計也並不是很高的,我公司經銷德國KOBOLD的各種測控儀錶,如需要可與我們聯繫sh@sinometers.comhttp://www.sinometers.com/kobold/kobold_main.htm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同行的回复!
   昨天下午一个上海横河的销售代表到我们公司跟我们讨论过,还去现场看了,他推荐的金属孚子式流量计不带调节,并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我有个建议,可以用DN25口径的气体涡轮流量计,我们有实际应用过,效果还不错,性价比较高!当然我们是做技术处理了,不然一般的气体涡轮是测量不了氯气的.如果有兴趣13527853674

网友D:
我这里有一款气体质量流量计,安装比较方便,性价比有高,并提供专业解决方案,精度1%,量程比1000:1,有意请联系13701231904 01081891705

网友D:
建议采用气体质量流量计QFM200,仪表特点量程比1000:1,仪表本体采用四氟,有意请联系:13701231904 秦先生

网友E:
我们这里有用过,我们用的是金属转子流量计,克罗尼的

网友E:
氯气上我们用过,我们用的是金属转子流量计,克罗尼的

网友F:
金属转子是可以,除非氯气很纯净,否则容易粘浮子,需经常清洗。

网友G: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可以满足您的要求,我公司通过技术处理可以实现。
010-87755942   13811564997 赵

网友H:
可选用衬四氟靶式流量计,已经有成功案例,可联系02366228055/13983601351

网友I(2007-03-07):
     结识做现场仪器.仪表设计的朋友

  做美国FCI质量流量计中国总代。
  beijinggongkong@163.com
  qq:707737388

网友J(2008-04-24):
腐蚀性太强了!316的肯定不行,哈氏合金的可以考虑,不过价格太高,我看还是用浮子的好点,价格浮子的最底了,别的更贵!

质量的肯定不能用!

网友J:
我们这里有一款浮子的,美国AALBORG的,可以建议使用一下!15300257650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水的流量大不大,干氯比较好测可以考虑横河的涡街
可以告诉我你是那里的公司吗,可以电邮我
j.l.winlong@hotmail.com

横河的涡街不错的 横河也有转子的也德国产的

网友L:
采用美国罗斯蒙特的质量流量计是很好。流量计材质采用哈C。

网友M:
如果可以的话 不防将涡街里侧加钽衬里

网友N:
四氟衬里即可,不难的啊

网友O(2009-02-02):
需求氢气流量计和氯气流量计,请帮忙选型。

网友O:
如有能提供氢气流量计和氯气流量计的请与我联系,13919868800

网友P(2009-07-28):
需要测氯气的金属转子流量计,测量范围在25——205L/h,如能提供请与联系15922545825

网友Q:
可以考虑用衬四氟的耙式流量计!

网友R:
我用氯气流量计实在是太多了,蜗街、v锥、转子、热式质量流量、巴类,总体看来如果管道的震动大蜗街是不能用的,热式质量流量计可以检测,但是仅仅可以作为检测,如果做流量调节测量滞后太大,均速管流量计估计你也用不了,25公斤的流量流速很低,用靶式、v锥和均速管都不合适,因为差压值很小,建议你选用金属管转子流量计,DN8,材料绝对不能选不锈钢,有钱就用HC,省钱就用碳钢衬PTFE。

网友S:
需要确认一下连接方式,如果是垂直安装,可以选用金属管转子流量计,采用PTFE衬里,哈氏合金C4的浮子,是完全可以满足使用需要的!

专业生产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制造商,愿给您提供优质服务!

网友T:
用国内的话,网上可找到专业的厂家,要看仔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