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火电厂空气预热器(APH)前后温度是多少?

楼主(2006-04-04):
请问火电厂空气预热器(APH)前后温度是多少?
计划将分析仪设计在此设备前后,但是不知道温度选型!

请各位大虾帮忙,小弟有礼了!

网友A:
你没讲清楚是什么锅炉(粉炉还是循环硫化床炉)还有是多少吨的锅炉,如装氧化锆在哪选低温型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倒,要看实际温度啊,这个要问工艺人员哦,知道温度才能选型

楼主:
多谢楼上的,我只知道一个30W千瓦的机组,另外一个是12.5万千瓦的,别的也搞不清楚,锅炉应该就是循环硫化床的吧!
能不能帮忙給个参考温度,多谢!

网友C(2006-06-15):
应该是在200度左右

网友D:
入口200多度,出来100多度

网友E(2006-08-28):
范大虾:请你说的在具体点,是一级空预器还是二级空预器?是多少吨位的锅炉?是中温中压型的还是高温高压型的?

网友F(2008-12-16):
这个要分烟气侧和空气侧的进出口温度了,一般还与里面的蓄热元件有关。蓄热元件好的话,进出口温差是比较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分烟气侧和空气侧的进出口温度了,一般还与里面的蓄热元件有关。蓄热元件好的话,进出口温差是比较大的。

说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