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时间的设置

楼主(2006-04-04):
  利用变频器和PLC控制电机正反转时,碰到限位开关,在PLC中给出下降沿信号使变频器产生相反方向信号,按照出厂设置,会出现一段时间的电机维持原有运动方式的现象,将时间设定到0.1S,现象消除,请问,长时间如此运行,是否会出现过电流的情况,电机带动负载不算太大,谢谢了

网友A:
时间太短有可能吧,呵呵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很多变频器都有一个"正反转死区时间",我想只要变频器不跳闸就没问题吧.

楼主:
我在Plc中作了一个小延时,可以使减速时间稍微延长。请问,如果使用变频器控制回路的MRS信号(三菱FR-E500系列),情况是否会好些呢
个人感觉,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是和控制方式有关的,采用U/F的话电压下降速率应该和频率一致,也就是说,频率下降过慢的话,电压变化也会变慢。如果在此时间内启动电机,电压未完成切换,必然造成保持原来的运动方式。不知对否?
我还是个初学者,刚刚接触变频器,还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C:
普通变频器最好不要这样控制
应该为变频器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不然长时间使用会使变频器元件损坏,另外最好在终端限位前在加一个限位,这样可提前发出停止命令,如果工艺条件允许减速是最好的.
祝你好运

网友D:
变频当伺服用,

网友E:
可以用,不过变频大于电机3倍以上

网友F:
建议加直流制动!

网友G: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2008-04-06):
我在实际应用中碰到过类似的现象,可以实现的,电机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