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光藕输入电流的影响问题

楼主(2006-04-04):
用光藕TLP521或者PC817做低速脉冲信号的隔离,对于输入电流有什么要求?2mA电流能稳定可靠的工作吗?

网友A:
比较难。光偶的重要参数是‘偶合比’,521 是单管的,其偶合比 20~30%,如果初级输入 2mA,次级约可控制 0.2mA 的负载,你需要认真配置次级电路才能稳定工作。

楼主:
你说的0.2mA是指光藕的C极电流吗?我光藕的E极接地,C极5K电阻上拉+5V,C极信号输出,经一级RC滤波(15欧0.1UF)后接74LS14,你觉得怎样?

网友A:
0.2mA是指光藕的C极电流。
5K 小了。
调试的时候你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调整这个电阻。

楼主:
谢谢,我明天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