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SA838

楼主(2006-04-04):
那位用过SA838,请问SA838内部产生的波形是0到90度还是0到360度?
除了要给它写控制字外,还需要对他做其他方面的处理吗?还是只要给它控制字就可以输出SPWM波形????

网友A:
参看 PWMT 、PWMB 引脚功能

楼主:
那请问你资料上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PWMT   TOP PWM SIGNAL
PWMB   BOTTOM PWM SIGNAL

网友A:
http://www.china-power.net/dzkw/00-1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