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0元求解决方案

楼主(2006-04-04):
能把我提供的软体,在一般工业主机上跑起来,且加上触摸屏,能正常触摸的方案!备注提醒(1、程序需在dos跑 2、原来的程序存在dom卡上 ) 联系电话:13776333733 可提供软体

网友A:
楼主 的软体用在什么行业上的?如果控制简单的话 不如重新设计。能否提供运行时的界面(照片也可)。 norwegianzh@126.com

网友B(2006-06-22):
很容易。只要你的程序能提供接口数据就行呀。还有触摸屏的界面需要开发。具体的情况可以给我发邮件xinzhch@yahoo.com.cn
xin_zhch@hotmail.com

网友C:
工业机和谁连,HMI和谁连?我们这儿的工控机甚至不要显示器和HMI通讯。有意向联系我:zyj6333@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