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PLC

楼主(2006-04-04):
我想买一台OMRON 的PCL自己联系一下,但是听说(网友PLC里面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删除。我想问一下直接覆盖可以吗? 一定要用命令删除里面的以前的程序才可以下载新的程序吗? 请问你们是怎么做的?
谢谢回复!

网友A:
直接下载的程序即可,直接就会清空原来所有的内容,无需删除。

楼主:
张作林:
您好 谢谢您提供的帮助!

网友B:
直接输入就可以了,不用删除原来的,PLC里面程序只保留最后一次所输入的程序

网友C:
要加我的群的来呀我们一起学习plc和dcs我的qq群号是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欢迎进入:www.gongkong.id666.com探讨技术问题

网友E(2006-11-28):
直接下载的程序即可? 如果要下载程序里只是IO位是可以,如果要下载程序里还用到DM区,且原PLC的DM被用到,就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