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的伺服!!

楼主(2006-04-04):
我现正在调试设备!设备上是用了两台三菱的伺服,MR-J2S-5KW和MR-E-1.5KW!现在的问题是MR-E的那一台,运行3分钟左右就报警!报AL50(过载保护),制动电阻我们也用了,但是作用不大,电阻根本不发热!而1.5KW伺服电机运行一会就发热非常厉害!本来用的是1KW的伺服,就是因为报这个错误,就换了个1.5KW的!还是不行!那台5KW的伺服也有制动电阻,也不发热!但是他不保护!我知道正常情况,只要电机运行一会,制动电阻应该非常热才对!现在就是弄不明白!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A:
我知道正常情况,只要电机运行一会,制动电阻应该非常热才对!
如果你不是频繁起停,制动电阻是不会发热的。还是检查机械部分吧,比如是否有装配问题而导致阻力太大。

楼主:
这台设备就是要求频繁起停!要求制动次数达到230次!所以才加的制动电阻!现在是频繁起停,电机发热而电阻不热!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B:
MR-E-1.5KW性能本来就没有J2S好,你换成J2S肯定就没事,应该是选型错误

网友A:
电机发热而电阻不热
那应该是负载太大,才会导致电机发热,速度根本没有上去,所以减速没有问题,电阻不会发热。

楼主:
我们本来用的是MR-J2S-1KW的伺服,就是因为也是报这个故障!就换成了MR-E的!我们在使用时,当然也考虑成本了!MR-J2S-1.5KW的价格高了!

楼主:
负载应该不算很大!减轻负载时,电机还是发热(电机就带个轴承)!这就不对了!以前这台设备用的是三洋的1KW的伺服,没带制动电阻,运行没问题!后来因为服务跟不上,所以就换成三菱的了!
现在主要问题是,制动电阻不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阻的规格型号是按操作手册上选的,参数也是按手册上设置的!电阻就是不热,难道电阻坏了吗?用万用表量的阻值是对的?

网友C:
说句门外话:既然制动电阻是好的,何不在运行过程中测一下电阻上的电压?

网友D:
MR-E的性能不稳定,已经停产了.建议你还是换成J2S的吧.这可能是伺服电机性能的问题了.不是加不加电阻那么简单.

网友A:
"后来因为服务跟不上,所以就换成三菱的了!"
看你这么在论坛问,看来服务也不怎么样。如果只带一个轴承电机也发热,要么是轴承有问题(滚珠之类的东西碎了?),要么是电机有问题。如果电机不上电,用手转得动吗?

楼主:
电机在不上电时可以转动!另外,请不要对我们的服务有疑问,我这样问是因为我的技术不行,所以才让你们这些高手帮忙!

楼主:
在运行过程中测电阻上的电压是什么意思啊?制动电阻不是用来消耗再生制动电流吗?测电压有作用吗?正常应该是多少啊?如果电压高了应该怎样?低了有该怎样呢?

网友B:
三菱在全国有12家技术服务中心和众多的办事处,怎麽不问问呢?

网友A:
另外,请不要对我们的服务有疑问,我这样问是因为我的技术不行,所以才让你们这些高手帮忙!
看出来了,你就是三菱的技术服务人员。如果用手能够转得动,用电会过载,我只能认为是电机(驱动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