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接触器时线圈接线柱朝上还是朝下?(CJ10-20)

楼主(2006-04-04):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有接拄的窗口面是朝上的

网友B:
1.看接触器的安装位置
2.

网友C:
无所谓,上下都可以。

网友D:
应垂直安装,接线桩朝上,以利散热.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们要举行电工技能比赛,所以想知道标准是如何规定的。

网友E:
我没见过关于这个的标准。但我想正确的装法是接线桩朝上。
因为接触器的安装是垂直安装,电源线上进下出。接触器线圈接线柱应朝上,也就是靠近主触头进线常带电的那端。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电工不断电进行某些接触器的检修工作。如果接线桩朝下,就很可能导致电工心存侥幸,不断掉电源而进行比如线圈线路接触不良、断开等故障检修,若此刻起动按钮被别人按下或2次故障使接触器吸合,那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A:
     呵./以前配柜时.为此.特查了很多材料.一个材料是这说.记得不是太清了.不过不是从标准里找到的....

网友F:
根据位置而定,也想考虑重心问题.

网友G:
CJ10-20的接触器已属于淘汰产品

网友H:
代替型号是CJT1,不过,还真没仔细研究有何不同?结构好像差不多吧?而且,现在的往往没有老式的cj10系列的质量好。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吴刚在 2006-4-6 17:46:00 发表的内容:
  代替型号是CJT1,不过,还真没仔细研究有何不同?结构好像差不多吧?而且,现在的往往没有老式的cj10系列的…
--------------------------------------------------------------------------------------------
cjt1是cj20的代替型号吗?我听说的只是cj10的代替型号。同等电流cjt1的体积比cj20的大。
另外请问有和cjt1同样安装尺寸的恒流保持接触器吗?我想替换。

网友I:
想问下380V进线从上面进还是从下面进?
谢谢!

网友J:
如果垂直安装应该从上面进

网友K:
上下应该都行,方便接线即可

网友L:
有的接触器上面有标号,L1、L3、L5在上,2、4、6、在下。

网友M(2006-05-05):
无所谓,上下都可以

网友N:
最好是朝下,

网友O:
最好是朝下,方便维修.

网友P:
1.3.5接进线

2.4.6接出线  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网友Q:
 上下应该都行,方便接线即可,比如星-三角,星点一般倒用

网友R:
以前刚学电工的时候,记得老师说过,接触器的安装应该是接线柱方朝下,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防止异物经过散热孔掉进线圈内部,也可以避免人员检修时将工具、螺丝等其他金属物掉到接线柱上面,造成短路事故。而且就检修而言,朝下比朝上要更方便操作。各位认为呢?

网友S:
我觉得朝上好。

网友T:
朝上便于维修啊!·

网友U(2006-06-11):
 同意龙shao的:以前刚学电工的时候,记得老师说过,接触器的安装应该是接线柱方朝下,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防止异物经过散热孔掉进线圈内部,也可以避免人员检修时将工具、螺丝等其他金属物掉到接线柱上面,造成短路事故。而且就检修而言,朝下比朝上要更方便操作。各位认为呢?

网友V:
应该是曹上的 RST 进 T1  T2  T3 出

网友:
我觉得朝上好

网友W:
我的习惯是线圈接线端子在下,

网友X:
线圈接线端子应该在下面,

网友Y:
端子向下可避免导电物体落在上面造成短路,也不易积尘。向上安装相对接线不易松脱。本人还是建议接线柱朝下,用良好的工艺接好线。安全第一!

网友Z:
怎样接效果一样。

网友AA:
方便接线就可以拉!

网友AB:
应该垂直安装,线圈接线柱在上侧。不过在实际工作中没有特别规定,方便接线就可以拉!

网友AC:
 应该垂直安装,线圈接线柱在上侧。
如果线圈接线柱在下侧,很多接触器的标签都倒了,
有一种上下都有接线柱的,安装时要保证标签是正的就行了

网友AD:
工作还是一样工作,只是原则的问题:CJ20的一次进出线上标示有L1/L2/L3;T1/T2/T3字样,一般垂直安装,字体要正视。L=来(进)线;T=去(出)线。这样出来的结果是,接线柱向上了。

网友AE:
朝下,,,,,,防止有什么东西掉进去或者防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