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RV_CheckEvent()在多通道中断采集中是必要的吗?在线等待ing...

楼主(2006-04-04):
我用PLC_818L做多通道数据采集,中断方式.大体的函数调用流程为:
DRV_DeviceOpen()->DRV_DeviceGetFeatures()->DRV_EnableEvent()->DRV_FAIIntScanStart()->DRV_FAICheck()->DRV_FAITransfer()->DRV_FAIStop()->DRV_DeviceClose().
需要把DRV_CheckEvent()加在DRV_FAIIntScanStart()后吗?研华提供的vc的例程MAD_INT中有用.
DRV_CheckEvent()作用是什么?多通道中断哪些参数设置要特别注意啊?
请大家指点下!十分感谢:)

楼主:
没人回复,是不是问题太幼稚了啊!可是我真的搞不明白啊:(,用过的请指教下啊!谢谢了

网友A(2006-06-30):
打800-810-8389

网友B:
通常的做法是按照例程来做,这样做最省事,如果你要做科研的话,可以试试看.

可以联系我:zqr0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