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rsview studio中显示历史数据trend

楼主(2006-04-04):
我建立趋势图的步骤是这样的:
1.建立data log,添加新的data log models,使用file set,没有使用ODBC。添加tags(需要显示的变量)。为了能尽快看到效果,选用了每小时记录一次(hourly)
2.在HMI Server Properties里加入data logging,即第一步创建的log
3.建立trend,添加pens,data sever选择“poll historical data”

    请问以上的步骤是否正确?是否有所遗漏?为什么不能显示历史数据的趋势图?在第二步中,在HMI Server Properties中点击“RUN startup components”,下面的诊断栏提示data log model already running,说明数据已经开始记录了啊……
在第三步中的data sever中选择“real-time data sever”则能显示实时的趋势图。

另外:
    在显示实时的趋势图的时候,变量的数值只能显示整数,请问怎么让它显示小数?

网友A(2006-08-02):
我刚刚看到你的帖子.因为我现在也在应用SE做项目,感觉不上手.这个问题请教您是如何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