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6-04-04):
ac米兰您好:

   请问您使用过GP系列的触摸屏吗?????我今天把程序下载到GP2500后,和CUP315-2DP通过MPI直接连接
GP2500屏上显示  PLC  COM. ERROR  02FA001的错误代码,而且监视的模拟变量没有数值,二进制变量不显示状态,PLC运转正常,wincc运转正常有数据显示。我查了手册说是“地址范围出错”解决的办法是
“在正确的范围内设置地址”。但是我将每个标签都对了一边,和PLC中的地址一样。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1.您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吧。

2.GP2500与西门子PLC建立通讯,如何在 PLC中建立系统通讯区?

网友A(2008-07-13):
PLC通信错误!!  找相关说明书看看吧!!!

PLC不需要建立通讯区!!!在 GP中建立就好!

网友B:
GP上设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C:
问题很简单,仔细检查一下你的通讯设置,如果还不行,zq861391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