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远程控制机器重启的方法

楼主(2006-04-04):
    需求是要能从网络上控制机器的重启,但是要保证远程机器在死机状态或者在濒临死机状态的时候也能够重启。我还需要一种能确保本机定时重启的方法(不通过网络),要求和前面一样,就是不能依赖操作系统的状态。
    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09-03-19):
看看这个产品,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http://www.gsmkey.cn

sReboot短信重启控制器帮助设备管理人员无需到现场即可实现远程重启操作,一旦发现服务器等设备死机,用手机发一条短信就可以重启,大大缩减故障响应时间,减少维护工作量,提升服务质量,提高设备的可靠度与安全度。轻轻松松实现设备的“零等待重启服务”。

sreboot功能强大,可配置最多5个手机号码进行设备的远程重启,该系列产品配备了由继电器控制的AC输出万用孔插座,安装设置非常简单方便,用普通手机进行操作,不需要专用的计算机和配置软件。适用于深夜/节假日的设备管理、异地/偏远/环境恶劣的基站/机房设备的重启控制。

产品特点:

最多5个用户可以通过短信重启远程设备

具有本地手动重启功能
最大99秒重启延时
最多5个汉字的设备名称
两级操作密码。所有操作短信需要密码,并且可随时随地远程修改密码
垃圾短信过滤功能,只接收特定格式的短信
内置号码过滤功能,只接受授权用户手机号码发出的短信
输入插座和输出插座通过常闭触点连接,可靠性高
输出插座采用万用孔插座,适用性强
应用场合:

服务器、路由器、防火墙、网络摄像机
数据中心、网络中心、通讯基站机房
公司、企业机房网络电子设备
自助服务终端、ATM自动取款机
户外智能媒体广告(三面翻广告牌)系统远程重启
无人值守设备
工厂、煤矿、能源、环保等危险、有害的工作环境下需远程重启设备
规格指标 :

输入 电压: 100 - 240 VAC, 50 Hz
插座: IEC-320-C19 Inlet
输出 插座: 万用孔插座
最大负载: 10A
指示灯 GSM(黄)、STATUS(红)、STATUS(绿)、重启(红绿双色)
按钮 本地手动重启按钮
内嵌GSM模块 支持中国移动和联通的GSM SIM卡
使用环境 温度范围:0 - 45°C
湿度范围:10- 90%
尺寸与重量 外形尺寸: 62(高)x158(宽)x199(长)mm(不含天线)
重量:0.9 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