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FVRE9S报OL故障,其原因?

楼主(2006-04-04):
一套富士FVRE9S1.2KVA的变频器带动一台带齿轮变速箱的电机,运行一直正常,今日突然出现OL报警,检查机械负载正常,运行时变频器电机电流为0.67A,但总是运行约十几分钟即报过流故障。
     变频器看不出任何异常,量电机三相电阻也平衡,现在纳闷: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参数初始化一次。

楼主:
  谢谢回复!电机三相电流无法测量,量得三相电进线电流分别为
0.4,0.8,2.2A。
  有趣的是每次运行约40多分钟后即报OL故障,按复位,可以接着运行40多分钟,此情况持续了3次。后再次检查时,发现至电机的接线有一根松动,紧固后,运行了80多分钟再次报OL。整个过程中,观察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均为0.67~0.68A
  检查电机,电机微热。

网友B:
检查驱动电容

网友C:
请问楼上的,E9S的驱动电容看得到吗?

楼主:
  变频器出线至电机的电缆线约25米长,更换了了此电缆后,电机运行了14小时后,再次报OL故障。
  是电机有问题?还是变频器有问题?或是线路有干扰??

网友D:
FRN0.4G11S-4CX
FRN0.75G11S-4CX
FRN1.5G11S-4CX
FRN2.2G11S-4CX
FRN3.7G11S-4CX
FRN5.5G11S-4CX
FRN7.5G11S-4CX
FRN11G11S-4CX
FRN15G11S-4CX
FRN18.5G11S-4CX
FRN22G11S-4CX
FRN30G11S-4CX
FRN37G11S-4CX
FRN45G11S-4CX
FRN55G11S-4CX
FRN75G11S-4CX
FRN90G11S-4CX
FRN110G11S-4CX
FRN132G11S-4CX
FRN160G11S-4CX
FRN200G11S-4CX
FRN220G11S-4CX
FRN280G11S-4CX
FRN315G11S-4CX
FRN355G11S-4CX
FRN400G11S-4CX
FRN7.5P11S-4CX
FRN11P11S-4CX
FRN15P11S-4CX
FRN18.5P11S-4CX
FRN22P11S-4CX
FRN30P11S-4CX
FRN37P11S-4CX
FRN45P11S-4CX
FRN55P11S-4CX
FRN75P11S-4CX
FRN90P11S-4CX
FRN110P11S-4CX
FRN132P11S-4CX
FRN160P11S-4CX
FRN200P11S-4CX
FRN220P11S-4CX
FRN280P11S-4CX
FRN315P11S-4CX
FRN355P11S-4CX
 FRN400P11S-4CX
FRN450P11S-4CX
FRN500P11S-4CX
FVR0.4E11S-4JE
FVR0.75E11S-4JE
FVR1.5E11S-4JE
FVR2.2E11S-4JE
FVR3.7E11S-4JE
FVR0.4E11S-7JE
FVR0.75E11S-7JE
FVR1.5E11S-7JE
FVR2.2E11S-7JE
FRN0.4C1S-4C
FRN0.75C1S-4C
FRN1.5C1S-4C
FRN2.2C1S-4C
FRN3.7C1S-4C
FRN0.4C1S-7C
FRN0.75C1S-7C
FRN1.5C1S-7C
FRN2.2C1S-7C
FRN0.1C1S-7C
 FRN0.2C1S-7C
FVR0.1E11S-7JE
FVR0.2E11S-7JE
FRN3.7F1S-4C
FRN5.5F1S-4C
FRN7.5F1S-4C
FRN11F1S-4C
FRN15F1S-4C
FRN18.5F1S-4C
FRN22F1S-4C
FRN30F1S-4C
FRN37F1S-4C
FRN45F1S-4C
FRN55F1S-4C
FRN75F1S-4C
FRN90F1S-4C
FRN110F1S-4C
FRN132F1S-4C
FRN160F1S-4C
FRN200F1S-4C
FRN220F1S-4C
FRN3.7VG7S-4
FRN5.5VG7S-4
FRN7.5VG7S-4
FRN11VG7S-4
FRN15VG7S-4
FRN18.5VG7S-4
FRN22VG7S-4
FRN30VG7S-4
FRN37VG7S-4
FRN45VG7S-4
FRN55VG7S-4
FRN75VG7S-4
FRN90VG7S-4
FRN110VG7S-4
FRN132VG7S-4
FRN160VG7S-4
FRN200VG7S-4
FRN220VG7S-4
FRN355VG7S-4
FRN400VG7S-4
FRN0.1C1S-2C
FRN0.2C1S-2C
FRN0.4C1S-2C
FRN0.75C1S-2C
FRN1.5C1S-2C
FRN2.2C1S-2C
FRN3.7C1S-2C

网友D:
我这是代理:021-69117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