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磁抱闸整流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6-04-04):
公司有一台带电磁抱闸制动的电机烧了,同时给抱闸线圈供电的整流器(密封在一个塑料壳里)也烧变形了,现在只知道输入是交流380伏,我想自己做一个,但里面的电路不清楚,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我见过的一种是抱闸线圈是直流180V左右,具体数值忘记了,但记得当时推算正好是半波整流,输入是380。没有拆开整流块看过。
建议看看铭牌或说明书,查一下抱闸线圈的额定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A:
哦,二极管选用耐压高点的,应该再加继流或阻容吸收之类。防止断开时的自感高压

网友B:
一般你的线圈是有标住的呵???也可掐电阻算一下哦.或用调压器.整流后试一下电流.
.看哪个电压下合适///??

网友C:
就两个二极管

网友D:
有3相交流的,可能不是带镇流。有种意大利刹车电机就是交流

网友E(2007-06-28):
你有本事自己做?那就不要问别人了。
不怕烧大了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请到这个网站上去看看:http://looooook.diytrade.com/

网友F:
不知你的是断电刹车还是通电刹车?如果接在电机电缆上是断电刹车,只要买一个硅桥接上就可以了,或是用调压器调到转子能转动自如的电压

网友G(2007-12-20):
如果是单相,U输出=0.45U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