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启动是什么

楼主(2006-04-04):
大家好,我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现在在钢厂工作前几天我碰到一个关于软启动的东西,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资料是法问的,看不懂,特向大家请教关于软启动的知识,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可以去查查施耐德的 ATS48 的资料,工控网的资料库有

网友B:
电机是纯阻性设备,如果在没有完全启动起来的时候使用全功的话,那个电流是很可怕的,所以在电机启动的时候一般都会应用到软起,用来降低电机的启动电流,从而让电机顺利启动。

网友C:
里面是可控硅调压电路,主要参数是起动电压百分比和起动时间!!!!

网友D:
我狂晕~!~!~~你随便去找国产的任何一个软启动厂家,他们的说明书,你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刚从学校出来,什么也不太懂,最近我们厂要加一个水冷却,三台130KW的电极,四个11KW的风机,柜子今天刚到,四个,电极启动用的就是施耐德的软启,什么型号我到是不知道,明天我再去看看,我现在是跟师傅,工厂的师傅你们也知道,不是太乐意讲的,资料是有,不过是法文的,看不懂,

网友E:
软启动就是利用可控制等来控制电压,从设定的走动电压值分级上升到全压启动,比如:30V 60,90,120,150,180......380V

网友F:
楼上只是说到软启动中的一种。
由于电机是感性负载,启动时冲击电流较大,因此启动时一般要降低电压以减小启动电流,但这是启动转矩也减小了,相对于正常启动来说特性“变软”了,因此叫软启动。
软启动有自耦变压器降压,Y-Δ,可控硅调压,液阻,变频器启动等,但实质都是降电压启动,启动完毕后恢复到正常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