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不能上载

楼主(2006-04-04):
我能吧程式下载到人机和PLC联机可用,就是刚下载的就是不能上传,试过好多次就是不行。须要各种人机,PLC软件的可和我联系QQ-6993839

网友A:
你首先要看确认你的Upload information选项的对钩打了没有,没打就是不能上载的。

楼主:
谢谢tr朋友回复,我对选项打钩都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B(2008-07-03):
打钩都试过还是不行,也有可能是你所安装的软件版本有问题,建议安装原版的英文版的比较好一点,不建议采用汉化版或中文版.

网友C:
报什么错?如运行一半才终止,建议强制试下

网友D:
禁止上传的我可以读出,QQ349709299

网友E(2008-08-02):
 楼上能说说怎么读吗?

网友F(2008-12-13):
呵呵;多是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