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报警数会不同呢?

楼主(2006-04-05):
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两台server和plc通讯,两台server挂在同一根工业以太网下,已经配置了故障切换冗余,但是为什么两台server读到的报警数会不一样呢?其中有一台好像只读到了一部分报警。具体的ifix作报警同步的的方法电子书里写的也不是很具体,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不明白,有明白的大师还是早点来指点一下吧,我们也跟着学习一下。

楼主:
今天和软件商的支持通了个电话,他说这是因为两台冗余server与plc通讯时不能保证轮询同步的原因,还说要实现这个功能要另买授权的,把它烧到加密狗里面去,要17000一个,好黑阿!

网友B:
保證同步具體是什麽授權??
還跟這個有關?

网友C:
不会吧,这和授权有关?
server 有冗余功能。

楼主:
是的,server是有冗余,但我现在只能实现failover,也就是故障切换。但是不能保证两边的报警一摸一样。关于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第一次听说,所以上来问问,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B:
莫非是靠可高性選項?
沒用過這玩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