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交流同步电机

楼主(2006-04-05):
我公司有一个比例控制器(霍尼伟尔的),通过控制比例的大小用来控制柴油管道的流量,其执行机构是一个单相交流同步电机,在输出轴的末端有一个电位器用来做旋转位置检测信号。目前故障现象如下:

电机负载很轻,仅有几个小的齿轮盘,而且旋转很灵活。

1、带负载:

上电自检后,按下手动正转或反转点动信号,有正反转信号指示,电机侧有声音,但电机抖动,不能保证每次都转动。

按下自动,则电机会出现较长时间的抖动,然后在0-100的开度区间内往复运行一次。

2、空载

上电自检后,按下手动正转或反转点动信号,有正反转信号指示,电机侧有声音,但电机抖动,仍不能保证每次都转动。

按下自动,则电机会出现较长时间的抖动,然后在0-100的开度区间内往复运行一次。期间若用手将轴向反方向旋转,不需要太大的力,电机就会反转。

3、不加控制器,直接接电容,给电机通AC220V启动,电机偶有抖动,但可以旋转。只是每次上店后其转向不确定,有时是正转,有时是反转,没有规律(在电源及接线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以上现象,可否确定是该电机故障?

电机参数:AC240V,60Hz,72rpm,0.14A,500OHMS,0.6 MFD  CAP。

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A:
不加控制器,直接接电容,给电机通AC220V启动,电机偶有抖动,但可以旋转。只是每次上店后其转向不确定,有时是正转,有时是反转,没有规律(在电源及接线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我觉得应该是坏了。

网友B:
你的单相交流同步电机可能是一个两相(或三相)的永磁电机.
故障表现很像是缺相,电机或是驱动器缺相损坏会有此现象,先查电机绕组有无断线,再查驱动电路有无损坏,也可用示波器看电压波形后分析.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6-4-5 21:45:00 发表的内容:
  不加控制器,直接接电容,给电机通AC220V启动,电机偶有抖动,但可以旋转。只是每次上店后其转向不确定,有…
--------------------------------------------------------------------------------------------
请问刘老师,您是如何判断是电机坏了呢?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请指导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亦云人云在 2006-4-5 22:45:00 发表的内容:
  你的单相交流同步电机可能是一个两相(或三相)的永磁电机.
故障表现很像是缺相,电机或是驱动器缺相损坏会…
--------------------------------------------------------------------------------------------
这个小电机我也拆开看过,是永磁式的。有两相绕组,绕组阻值均为1K,还有启动回路串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电容我也怀疑过,可换了电容以后故障依旧。

网友C:
缺相现象,可先检查控制器与电机引出线的连接部分,以及检查控制器中的任何一个机械触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hkmaple在 2006-4-6 3:08:00 发表的内容:
  缺相现象,可先检查控制器与电机引出线的连接部分,以及检查控制器中的任何一个机械触点.
--------------------------------------------------------------------------------------------
我直接给它加过交流220V电压进行测试,同时改变接线方式模拟可逆转向,故障现象依旧。所以应该与控制器无关。

网友C:
请问电机的两个线圈是怎样连接以后再通电的?
如果是串联的,那么电容应并联接在其中一个线圈上.
如果是并联的,那么电容应串联接在其中一个线圈上.
总之,两个线圈中的交流电流要错开一个电角度,最好是90度.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朋友,电机绕组串联是怎么接法啊?我见过的都是并联的,只不过有的是启动绕组串电容,有的是运行绕组串电容,但两相绕组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