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 有谁做过使用硅光电池透光测量系统进行调偏装置的

楼主(2006-04-05):
请教 有谁做过使用硅光电池透光测量系统进行调偏装置的
有客户要求用硅光电池透光测量系统(其他方式的也可,被检测材料是尼龙帘线)做帘线压延机导开部分、卷取部分、张力部分的纠偏控制,由plc控制、变频电机输出。请各位老师帮一下,哪种检测传感器适用?

网友A:
硅光电池或硒光电池是用在分光光度计【比色计』上应用的。你可做一测量槽,用一光源(有标准的灯泡)射向暗槽中的硅光电池,光电池引出正负电源线来测量电流。当物体通过光源与硅电池之间时电流会产生大小不同的值(根据透光率)。此方法能解决问题。
二十年前我用光电池控制路灯开关,用动圈表来检测电流,达到控制的目的。
有兴趣可来电。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