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归档变量问题  急啊

楼主(2006-04-05):
归档变量用趋势曲线输出  经常提示没有与数据服务器连接 但退出后点击一下SQL2000的图标  再运行就可以了  但这时又出现问题了  就是趋势曲线显示的时间是 1899年12月31日  怎么会事啊  对了 我用的是别个的公司用过的带授权的6.0

网友A:
是一直这个情况还是偶尔一次,偶尔一次的话那属于正常情况。

楼主:
能够运行是偶尔  经常是提示  没有与数据服务器的连接

网友B:
换好一点的SQL2000看看。我有可以给你一份

网友A:
你的项目名或路径使用了中文字符吧!wincc中使用中文字符的出错率很高,请使用英文字符。

楼主:
谢谢各位   原因正是用了中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