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刷位置错位后应如何调整

楼主(2006-04-05):
直流电机电刷位置错位后应如何调整,依据是什么?

网友A:
怎么会错位呢?
什么型号的 直流电机?
一般要把电刷位置对准转子上集电环的中间(假如集电环有25MM长,电刷中心线就对12.5MM左右),保证电刷是垂直对准转子的中心线即可.

网友B:
楼主,请你说清楚,怎么错位的?

网友C:
这要分发电机和电动机的.把碳刷短路线圈边对准机外固定换向极锣丝..发电机顺转向.电动机逆转向调几个换向片内,细调一达最好状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