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间记录

楼主(2006-04-05):
我现在要记录一个开关量闭合的时间,要求精度为0.001S,记录20万次,有哪位大哥帮我介绍一款合适的仪表啊!(在线等)

网友A:
如何联系你?我的电话:021-54807896

提供0.006%精度的计时器

网友A:
以下该表的部分参数,没有直接介绍晶震的频率

SPECIFICATIONS
1. DISPLAY: 6-digit, 0.56" (14.2 mm) high LED display. (APLCK)
2. POWER REQUIREMENTS:
APLCK
AC Operation: Available in two voltage ranges. 115 VAC (±10%), or 230
VAC (±10%), 50/60 Hz, 12 VA.
DC Operation: 11 to 14 VDC @ 0.5 A max.
PBLCK
AC Operation: Switch selected via the LDD power supply board, 115/230
(±10%), 50/60 Hz, 10 VA for 4-digit, 15 VA for 6-digit (including LDD).
3. SENSOR POWER: +12 VDC (±25%) @ 100 mA max.
4. TIME ACCURACY: 0.006%
5. TIMING MODE ACCURACY: ±(0.006% +10 msec)
6. BATTERY BACK-UP: 4 hours min. Unit will maintain time and all other
settings (display is blanked out during battery back-up).
7. CONTROL INPUTS: Response Time = 10 msec max. VIL = 1.2 VDC and
VIH = 3.5 VDC. All will work with VCM [E-H].
8. INPUT & POWER CONNECTIONS: There is a plug-in compression
type, barrier strip located at the rear of the unit. This strip can be removed
from the rear of the unit for ease of wiring.
9.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perating Temperature: 0 to 45°C
Storage Temperature: -20 to 50°C
Operating and Storage Humidity: 85% max. relative humidity (noncondensing)
from 0°C to 45°C.
Altitude: Up to 2000 meters
10. CERTIFICATIONS AND COMPLIANCES:
SAFETY
IEC 1010-1, EN 61010-1: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laboratory use, Part 1.
IP65 Enclosure rating (Face only)., IEC 529
Type 4 Enclosure rating (Face only), UL50
EMC EMISSIONS:
Meets EN 50081-1: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Light Industrial
Environment.
CISPR 22 Radiated and conducted emissions

网友B:
海浪CNC :开关量闭合频率?
日月剑:你没有明白要求,一般仪表也难记录20万次。

网友A:
理解,只是我换了一种方式。
我提供的是计时器,确实不是记录仪,不可以记录20万次。
该表仅作显示器用,自己纪录。如果开关的频率很高,那肯定不行,眼睛和手都配合不过来。如果频率不高,可采用通讯的方式把数据出送到记录以上或PC。但该表的精度就是:±0.01%,最小分辨率:0.001秒,

Timer Range: 23 Selectable Ranges
Timing Accuracy: ± 0.01%
Minimum Digit Resolution: 0.001 Sec.
Maximum Least Significant Digit Resolution: 1 Hr.
Maximum Display: 999999

网友B:
‘眼睛和手都配合不过来’才要设备。
你翻译一下:7. CONTROL INPUTS: Response Time = 10 msec max.

网友A:
呵呵,控制输入端,最大响应时间10个毫秒。看看图就明白了。

网友B:
那能响应 0.001 S 的要求?

网友A:
班主认真负责的态度,值得大家的尊敬!

该表我只在上海中路保龄球厂看到过使用(提供计数器服务去的),自己没时过。经你这么一问,我研究了一下说明书,却是不合适搂主。很抱歉,还忘你多指正。

网友B:
实事求是,精神可嘉!

楼主:
不好意思,前两天出差,刚回来不到一个小时!谢谢周公!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11:15:00
    海浪CNC :开关量闭合频率?

开关量闭合频率:为接近2秒一次,就是0.5HZ左右。
响应速度和20万次的记录我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也谢谢日月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