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求助!欧陆591C直调故障

楼主(2006-04-05):
你们好!
我有一台欧陆591C 150A报故障为“OF003”说是没有编码。到底是啥意思?该如何解决呢?有谁知道麻烦告诉我,谢谢了!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千万次的谢!
小菜鸟

网友A:
那你检查一下测速反馈相关的问题:是用的编码器?编码器是否良好/信号正常?速度反馈板上设置正确吗?速度环相关参数设置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