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AB 1756L55M12的热备问题

楼主(2006-04-05):
我现正做AB PLC的热备,请教CPU1756L55M12、1756CNBR/D、1756ENBT/A要支持热备的话,以上三种模块的版本号要刷新到多少?在此工程中还用到prosoft公司的MV156通讯模块用于AB PLC与外部的通讯,请教MV156模块的用法,主要是MV156自带程序的参数组态方面,谢谢!

网友A:
11.71比较可靠
AB 网上有专门的冗余的FIRMWARE包

网友B:
使用最新的FLASH软件,刷成现在最高版本.CPU1756L55M12的内存比较小,大概是2001年的主打产品,现在都是CPU1756L55M24的左右的.

楼主:
谢谢大家,热备我已经做成功了,CPU我刷到13.53.30,CNBR/D刷到5.44.30,ENBT/A刷到3.3.7,SRM刷到3.37.5

楼主:
热备方面我已经做成功了,谢谢以上两位

网友C:
请教ZFX
MV156的相关资料能先否借阅一下?我也将使用同样的模块!
冗余我去年也做过,可以切磋一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