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上PMAC后电脑启动不了

楼主(2006-04-05):
在PC上装上PMAC后,经常启动不起来就死机了,有时候启动起来也经常死机。PMAC的型号是PMAC2 PCI-LITE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基于PC的控制器,这种问题避免不了。早期我们公司开发独立式运动控制器时,我们总经理把做好的独立式控制器演示给DELTA TAU的高级开发人员(他们原来都在帝国理工学院读书相互认识),那位开发人员说,独立式控制器肯定没有市场。结果第二年,DELTA TAU就参考TRIO,推出了独立式控制器。
独立式控制器是TRIO等欧洲公司早期推出的新的运动控制器,现在已经在市场上广为采用。用独立式控制器的好处,就是彻底避免了电脑死机造成的不便。
向您这种应用,如果不需在电脑上做很多复杂应用界面,人机对话用触摸屏即可,用独立式控制器会方便得多。

网友B:
"基于PC的控制器,这种问题避免不了。"

这算偷换概念了吧!

是否主板上5V的供电电压略低?这东西电压差点零几伏就有可能出问题,而这种偏差很多版卡根本不在乎,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卡上有短路的部分。

网友C:
卡和驱动有可能出问题,你重装一下驱动看,再不就换块卡。
我们公司刚开始开发的USB设备驱动有BUG时就会导致PC启动有时死寂。

网友A:
刘斑竹,我这还真算不上偷换概念。所有需要插入电脑的运动控制卡都避免不了由于电脑死机而从新启动。这对许多用户是不行的。我们也有基于PCI的运动控制卡,也有同样问题。

楼主:
真是郁闷。昨天试PMAC的时候,板子出了问题。上面的一个电感给烧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眼看着课题进展不下去,这个急啊。

网友B:
"所有需要插入电脑的运动控制卡都避免不了由于电脑死机而从新启动"
可是,楼主的问题是因为卡导致PC问题,不是PC问题影响卡的使用。

网友C:
你找你的供应商啊!
不过,看论坛上有很多人讨论PMAC卡的问题的,是因为很不错很多人用还是很不好用大家不会用?

楼主:
本来感觉应该很好用,因为PCI是标准插槽,至少在不接外围设备的时候能够很好的运行,没想到刚开始用就出现了问题。用过的高手说说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吧。

网友B:
不过,看论坛上有很多人讨论PMAC卡的问题的,是因为很不错很多人用还是很不好用大家不会用?
PMAC 是不错的,不过近些日子代理商出了点麻烦,技术服务出了问题。

楼主:
不知道楼上所指的代理商是哪家?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还遇到了那些烦心事,不如在此交流一下。

网友D:
从谁家买的东西,找他做服务呀!想从论坛上找答案,有吃免费午餐的嫌疑!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解决了具体问题,可否报个名?解决问题的概率有多少?

楼主:
有问题大家讨论可以更快的解决问题嘛。
以前确实在这里解决了不少问题,这个论坛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A:
"可是,楼主的问题是因为卡导致PC问题,不是PC问题影响卡的使用。",你可以问问使用基于PC机的用户是否担心由于电脑死机而影响机器正常工作。
另外,你本人也提过代理商做版主有不妥之处。应该叫行业中中立的人做版主。你经常不礼貌的删我的贴,实在是做得有些过分。

网友E:
to:TRIO_MOTION:
    看到您对DELTA TAU公司如此熟悉,我感觉您应该知道,PMAC卡并不是向你所讲的,必须需要PC的支持。PMAC也不是向你所讲的那样,是什么基于PC的卡,如果你不知道,就更不应该乱讲,这不是一个负责的态度。
TO:刘兄“ PMAC 是不错的,不过近些日子代理商出了点麻烦,技术服务出了问题。”其实不是代理商出拉麻烦,是以前的号称所谓中国老大的那个代理商出拉麻烦,如果客户是从现在的PMAC卡老大那购买的,就不会有麻烦拉。打个电话就OK。
TO:沙边小李:
PMAC卡绝对是您目前在国内可以见到的最好的运动控制卡,不过,也绝对是最复杂的一个卡,一般新手如果没有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半年时间熟悉他那是快的拉。出现问题也就在所难免拉,所以购买PMAC卡一定要认准供应商,国内目前只有2个代理商,是谁我在这里就不说拉。

网友A:
沈阳老宋:希望你看清我的全部内容再下结论。你看到这段话了吗?结果第二年,DELTA TAU就参考TRIO,推出了独立式控制器。
“PMAC卡绝对是您目前在国内可以见到的最好的运动控制卡”。您这定义应该由客户说。PMAC只不过早进中国市场而已。

网友B:
上面两位讨论的和主题基本无关,而且也不太好算做技术问题。不过既然 TRIO_MOTION 提到礼貌问题,我就留着它吧。

网友F:
郁闷看着好好的技术贴~~
一下子成了吵架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