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ontrollink 光纤电脑卡 CIO数据地址

楼主(2006-04-05):
有哪位高手知道controllink 光纤电脑卡里datalink区中的CIO数据在上位机软件(intouch)访问时,地址应该怎么表示吗?

网友A:
也定义是一个分站啊,就跟你访问其他站里的地址一样

楼主:
一样就好了,就是不一样啊,手册里又没有讲,按照omron技术支持提供的方法也不行,最怪的是dm区是好读的,就是CIO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