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错误与轮询

楼主(2006-04-05):
1,多台变频器通讯时总是出现错误码,有1,2,3,11等数字,参数有时能读出来,有时读不出来,但是变频器能正常的启动与停止,请问是什么原因?
2,八台变频器同时通讯,我的程序是:编一个USS--INIT,将16#01FE送进去,将八台变频器激活,然后在连续编八个USS-CTRL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这种编法对不对呀?还需要加轮询吗?
怎么加呀?
请各位帮帮忙呀!

网友A:
1:检查总线抗干扰措施、终端电阻等
2:可以用轮询方式。

楼主:
怎么个轮询呀?怎么加呀?
具体怎么做?用什么指令?放在哪里?
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