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压机的变频改造

楼主(2006-04-05):
现55KW,45KW,22KW空压机各一台,用一台变频器改造,Y-△起动,它的现场安装接线(主回路,辅回路)是怎样做的?
  E-M:liugong13000@sina.com

网友A:
我们公司可以帮你完成空压机变频改造一整套服务,不知道先生是哪个地方的?如有需要就联系我。  唐先生 0512-67510512

楼主:
这样做可不可以:
       不改变原控制系统的接线图,把变频器串接在Y-△起动之前,变频器的起动信号用Y形启动时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实现;用压力变送器进行PID控制;
    请教:PID参数怎么设置呀?

网友B:
完全可以,
參數設置可以參照變頻器手冊.

楼主:
楼下的技术可以详细点吗,谢谢:
    比如说:工艺要求为稳定输出0.4MPA的压力,那输入给定,输出反馈的百分比各应为多少呀?

网友C:
 liugong您好:您这种方案不可以,怎么能串在星-三角启动之前呢?应该是两套系统互为备用,互相独立的!一般反馈信号取自储汽罐上方,压力比较稳定! “cgq1117”请问你改过空压机吗?难道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自己的机器损坏不心疼!

网友D:
我设计的JHD-V230型空压机专用变频完全适用空压机的节能改造。不用改变空压机的电路,该设备就像接触器一样插在空压机与电机之间,被动服从空压机电路控制,简单可靠。以在纺织厂改造很多,需要或代理可直接与我联系,13806271398。

楼主:
那请问楼上的瞿老师:我应该怎么做主回路和辅回路呢?谢谢!

楼主:
有图的请发一个标准接线图给我啊,感谢!
  E-M: liugong13000@sina.com

楼主:
没有技术解答吗?我急用!

网友D:
以阿塔拉斯空压机改造为例:1、将星-三角起动的输出至电机的六根线拆下,按电机三角接法U1-V2、V1-W2、W1-U2并接后与变频器的U、V、W分别相连,2、将星三角起动的辅助接触器的短路铜排拆掉,3、将变频器的R、S、T与热继电器相连,同时用导线与另一接触器输出同相端并联,4、拆掉储气罐上的压力表,将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储气罐上,5、将传感器插头与传感器连接。空压机的其它电路与控制不作任何改动。

楼主:
谢谢张教师!  受益不少!

楼主:
还有要请教一下各位技术:   变频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和这些参数的设定值为多少?   谢谢!

网友E(2006-07-11):
专门供应空压机使用的压力传感器.宁波柯力:0574-87562206

网友F(2009-03-19):
引用 网友D:
以阿塔拉斯空压机改造为例:1、将星-三角起动的输出至电机的六根线拆下,按电机三角接法U1-V2、V1-W2、W1-U2并接后与变频器的U、V、W分别相连,2、将星三角起动的辅助接触器的短路铜排拆掉,3、将变频器的R、S、T与热继电器相连,同时用导线与另一接触器输出同相端并联,4、拆掉储气罐上的压力表,将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储气罐上,5、将传感器插头与传感器连接。空压机的其它电路与控制不作任何改动。

那工频运行时又怎么办呢

网友G:
对:erdg 关于这样做可不可以:
       不改变原控制系统的接线图,把变频器串接在Y-△起动之前,变频器的起动信号用Y形启动时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实现;用压力变送器进行PID控制;
    请教:PID参数怎么设置呀?
内容的回复:

可以的,我以前也这样改过

网友H:
给个图作参考,是变频、工频双控制,工频启动是自偶启动方式,Y / △与此相类似。

网友I:
空压机改造真的很节能没吗?? 用气量大 波动小的地方 不一定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