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
hart communicator 275

楼主(2006-04-05):
我想请问一下关于HART问题,从别人手上我交接到一块HART communicator275,但是没有发现它的电源,请问它的电源适配器是什么样的,充电电压是多少V

网友A:
打开后盖可以看到电池组,有的是用充电电池,有的是用普通五号电池,几节我忘了,即便是充电的也可以改装成用普通五号电池的,不想改装也可以间接知道电池的电压,也就可以知道用多大容量的充电器,普通的只要容量够就行就行,还可以拿下来充

楼主:
可是现在电池没电了,破东西上面有没有标明电压,又不好量,希望用过的人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A:
打开电池匣看它的空间位置大概能放入几节五号电池不就能知道总电压是多少(我印象好象是5到六节),充电电池组有可能用的是小号的三洋电池,如果充不上电,还只能改装成用普通五号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