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报警和回路报警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6-04-05):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温控表中的高报警和回路报警是不是一回事?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温控表中的高报就是在回路中设定的,回路达到高报条件时就报警了

网友B:
回路报警是指根据工况的要求设定的与设定值相差异的警报,包括高报警,高高报警,低报警,低低报警等

网友C:
你说的回路报警是指根据工况的要求设定的与设定值相差异的警报,可以认为是偏差报警。高报警就是上限报警。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