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6-04-05):
现在直流伺服驱动器有模拟和数字两种,数字的我所见到的都是PWM信号输入的,现在请问有没有用脉冲信号输入控制的? 如果没有请问为什么不能用脉冲呢?

楼主:
怎么都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有步进驱动信号兼容的,方向+脉冲输入,带编码器接口。你在百度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B:
老兄你也够牛的,你见过PWM信号输入的驱动器?我做驱动器这么久了怎么没见过。你说的是驱动用的H桥芯片吧。

网友B:
直流伺服驱动器的输入有两种形式,一是模拟量,一是数字量(脉冲加方向)。一般需要四相限运行,自己做位置环,伺服驱动器做速度内环时最好选择模拟输入量的。若是希望它连位置环也替你做了,那么最好选择脉冲加方向的,这样你做上层差补程序就很简单了,买块运动控制卡也行,直接用单片机做也可以,用pc机并口加个转换接口也可以,很简单。

楼主:
to:favnihao
有刷电机PWM伺服驱动器
说明:± 10V模拟量输入设定(标准型),另有数字式接口型号可选(PWM输入);通过内部电位器可调整环增益, 电流极限,基准输入增益和偏置量。
我这里的驱动说明书上写的 PWM输入
若我用运动控制卡 只能发脉冲的 能控制它吗?

网友B:
你的说的这种驱动器我知道了?这种东西是要你自己用dsp或单片机控制的,或者用分离元件搭一个pwm发生器。运动控制卡发脉冲是不行的,那不是pwm波形。如果你真的需要用pwm波形做输入,可以要求运动控制卡生产厂家为你加一个PWM口,其实技术上很简单。或者你干脆就用+-10模拟两输入。而且这种伺服控制器一般只提供速度闭环,位置环是要你自己实现的,你要对伺服原理很清楚才能用得好。脉冲两输入的驱动器是有的,你可以到天津泰达的网上看看,又一款以色列的驱动器很不错,就是有点贵。

网友C:
去买有PWM输出的控制卡

楼主:
谢谢favnihao的解答
TO刘高人
我是做运动控制卡的,不过才入行没多久,好多的疑问呢!
没事我就来问问,和看看  多学点总是好的嘛

楼主:
对了
favnihao 看样子是成都步进的吧?
哪里的办事处的呢?

网友B:
我现在还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位呢,呵呵,我还在上学,我们实验室的一个方向是做运动控制。

网友D(2008-10-24):
CLK/DIR和PWM控制方式相结合的步进直流伺服驱动器MLSS4805

多种数字化接口(◆ 输入模拟信号进行速度控制;◆ PWM控制 ;◆ 步进模式控制。◆RS232速度、位置控制) 控制的直流伺服驱动器MLDS3810

QQ670501245? 13572843597 http://www.mlarm.com 王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