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功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6-04-05):
请教大侠:在补偿中,究竟有功无功之比为多少为最佳?

网友A:
我们这一般在0.9

网友B:
0.85-0.9

网友C(2006-05-12):
电网有规定的,必须在多少以上,不然可以罚款的。

网友D:
供电站有规定的

网友E:
有功与无功的比是电流与电压的夹角φ的余切。但是我们通常考察的却不是这个夹角的“余切”而是这个夹角的“余弦”,它被称之为“功率因数”:COSφ

网友F:
要看电力局是怎么规定的,江浙一带要0.9以上.

网友E:
“功率因数”COSφ是“有功功率(或‘有功电量’)”与“视在功率(或‘视在电量’)”之比,而非“有功功率(或‘有功电量’)”与“无功功率(或‘无功电量’)”之比!

网友G: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功率因数不会低于0.9

网友H:
各个地区可能不同,我所见到的现场基本都在0.9。

网友I:
有功电度数与无功电度数之比在3/1左右,那么功率因数就能保持在0.9以上.经验之谈.

网友J:
0.9以下要罚款的啊.0.95以上有奖励的.

网友K(2006-06-15):
有奖励吗,我看到一个厂的功率因数在0.6以下,被罚了8000块

网友E:
我还遇到过某个厂的功率因数“超前”也被电力部门罚几千元!